轴承241/600CAK30/W33 ,如何安装?

楼主(2010-04-09):
请教高手,轴承241/600CAK30/W33 ,如何安装,锥度如何控制尺寸?谢谢!

网友:
你是设计制造方还是维修?

这类轴承是以安装后,轴承游隙达到设定值为安装好的重要参数。需提供一下与轴承安装相关的部件。

如:直接安装在轴上?还是使用退卸套,退卸套是否带液压槽?是什么设备,轴承负载、转速、工作温度、环境温度等信息,以确定轴承的安装后的游隙。

楼主:
2楼的朋友,是直接安装在轴上的,如何控制游隙?

网友:
可以通过轴承的位移量来计算得出轴承的游隙减少量。

先测量轴承未安装前的初始游隙,再将轴承装到轴上,使轴承内圈和轴充分接触。测量轴承内圈与一参考面的距离。向轴承厂商或者设备厂家咨询安装好后的游隙,通过计算,可以得到轴向位移推进量。安装好轴承后,再测量轴承的实际游隙是否达到要求值。

附一份相类似的轴承:24172K30+退卸套的安装建议,以供参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参考了某轴承品牌相关资料,加入部分实际安装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些事项建议)

个人所知有限,如有不妥或疑问之处,欢迎大家一起讨论,谢谢!

游客

网友(2012-05-31):
学习了,附件更是很好的安装资料,谢谢~!!!

楼主(2010-04-11):
高手太多了,谢谢楼上的朋友。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轴承还要安装在轴承座里面,直径1M左右,间隙控制在多少丝才好安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