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提升装置怎么设计?

楼主(2010-04-09):
怎么设计这个东东的提升装置,垂直提起右侧绿色部分及其上面的部分?
我自己弄了个提升装置示意图,

但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安放,敬请各位大侠就提升方式和提升装置的安装方式提供建议!附上两张CAD图,感兴趣的可以下载下来研究一下!
补充一下:只能想法儿从四个角(或四个边)提升,中间要空出来的!另外,从图示位置开始水平向上提升,行程5cm,要能在任意位置停靠稳妥!

楼主:
忘了说了,提升时从图上位置开始,向上5cm左右,要能在任意位置停靠!我的方案还没想好怎么实现任意位置停靠!

网友:
很像那个砍鱼头的装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那个,呵呵

网友:
呵呵,你还真是锲而不舍啊。

楼主:
5# 李赣 我的毕业设计嘛,而且将来家里可能 用得到的!

网友:
还用什么提升装置啊

建议你把整个断头台设计成铡刀形式

刀刃旁边加一个弧形装置,用弹簧使之高于刀刃

压下时,圆弧先接触鱼身子,把鱼压紧

继续压下,鱼头落地

没听明白的话说一声,我给你画个草图

楼主:
说实话不是很明白,如果方便的话,敬请画个草图指点一下!
不过,你的建议倒是给了我一些灵感,我的想法是在绿色部分下面支起至少四个弹簧,从上面向下压,需要升高时就把上面松开,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压缩行程可以达到5cm以上但体积又比较合适的弹簧可以选用!谢谢你的建议,欢迎继续提建议!

楼主:
最新的方案,盖上顶儿就看不到了,截个图给各位看下,欢迎继续提建议!!!

网友:
哪些不点大的是滑轮吗? 哪些线状的是钢丝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滑轮式瞎画的,因为准备用现成的,系的线是用来表示钢丝的!现在缺的是自锁装置!

网友(2017-07-07):
砍的时候是靠什么实现的?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