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沃数控仿真软件 对刀

楼主(2010-04-09):
请问斯沃数控仿真软件6.2对刀怎么对,广数980TD的,为什么对得了基准刀,对不了其他的2~3~4把刀呢,基准刀能与程序同步,但2~3~4把刀就不能与程序同步.是不是还要设置参数,什么的,请前辈指教.

网友(2011-12-03):
解决了没?小弟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2-04-20):
端面碰多了吧,试着注意下

网友:
最好能上个图片!~~~~~~~~~~~

网友:
自己录制的视频,可以看看,里面讲到了对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