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一次冲压成形需要多大的力?

楼主(2010-04-09):
如附图的一个产品,想一次性用冲压模冲压出来,请教各位大侠,需要多大冲力才能冲压出来?应选用多大的冲床合适?
材料:SPCC
最好有计算过程。
谢谢!

网友:
  图小的可怜呀!点图了也看不清楚。

连问个问题都要保密。。。。。

网友:
这么小的产品做出的模具只要设备可以安装,就完全够力冲压,不必考虑吨位。
一定要算的话有个公式:冲压面积*单位面积冲压力  (27*1.5*2)+(10*1.5*2)+(3.4*3.14*1.5*2)这是冲压面积143mm2  单位面积冲压力可查SPCC材料的抗剪强度 大概按30公斤/mm2  考虑还有退料力
143*30=4290公斤

楼主:
  图小的可怜呀!点图了也看不清楚。

连问个问题都要保密。。。。。
引用 网友A:

不是保密,是贴图的时候没有贴大!

楼主:
这么小的产品做出的模具只要设备可以安装,就完全够力冲压,不必考虑吨位。
一定要算的话有个公式:冲压面积*单位面积冲压力  (27*1.5*2)+(10*1.5*2)+(3.4*3.14*1.5*2)这是冲压面积143mm2  单位面积冲压力可查SP ...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
另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
一般资料上只能查到材料的抗拉强度,与屈服强度,SPCC相当于国内牌号Q195-215A,我在一网页上查到spcc的抗拉强度为450~480MPa,屈服强度为310~315MPa(http://china.makepolo.com/product-detail/5868934.html);另我还在一个材料力学的网络视频上了解到剪切强度大约是抗拉强度0.75~0.8倍之间。不知剪切强度与抗拉强度之间这种换算关系是否成立?还有网上提供的spcc的抗拉强度与屈服强度是否正确?
还请版主或者知道的朋友指点!
在这兄弟先谢了!

网友:
剪切强度和抗拉强度换算关系应该只是大家一个经验公式吧,我们一般也是按0.8换算。
我给出的30只是按照一般低碳钢大概计算,没查具体数字,我们只是需要大概吨位压力机。
“还有网上提供的spcc的抗拉强度与屈服强度是否正确?"这个不好说 呵呵 看是否专业人士给出的数据 一般不会错的

楼主:
剪切强度和抗拉强度换算关系应该只是大家一个经验公式吧,我们一般也是按0.8换算。
我给出的30只是按照一般低碳钢大概计算,没查具体数字,我们只是需要大概吨位压力机。
“还有网上提供的spcc的抗拉强度与屈服强度 ...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