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斜线怎么标注---请教

楼主(2010-04-09):
CAD中斜线怎么标注,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标注菜单栏里,标注-对齐

楼主:
要是用快捷键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个意思吗?贴一个图说明更清楚。

网友:
以前2002版的画图快捷键命令都可以改,2004以上的都改不了了,只能改工具-自定义-键盘里面的快捷键,其它的都是固定了的,对齐的标注快捷键是DAL

网友:
快捷键还是能改的,在ACAD.PGP里面,所有的快捷键都是在这里对应的,按自己的习惯定义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个动画给你看看。

网友(2012-05-14):
在标注菜单栏下,选择“对齐”命令,,然后选择你要标注的线的两个端点,,完成了。。

网友:
把坐标系变到以对象为准,再标注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