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形状零件加工方法探讨

楼主(2010-04-09):
特殊形状零件加工方法探讨

网友:
能看见图片最好了,下载附件要扣分的

网友:
“无切削加工”我认为最好。
        冷挤压是金属压力加工中的先进工艺之一,它具有以下优点:
        (1)节约原材料。冷挤压是一种塑性加工工艺,它在不破坏金属性质的前提下使金属体积作塑性转移,达到少切削、无切削而使金属成形。这样就避免了切削加工时形成的大量金属废屑,大量节约钢铁及各种金属材料。
        (2)提高劳动生产率。冷挤压在压力机上进行生产,操作方便,容易掌握,生产率很高。
        (3)可加工形状复杂的零件。
        (4)冷挤压件的强度大,刚性高。
        (5)冷挤件可获得理想的表面光洁度及尺寸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