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车床车6063铝材使用什么刀具和冷却液才不粘刀?

楼主(2010-04-09):
最近我公司有很多6063铝材须要使用自动车床加工。在加工过程中圆弧很容易出现刀痕,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谢谢!!!

网友:
切削的时候你没加冷却液的吗?

网友(2010-11-13):
1、采用铝合金专用切削液;
2、高线速度加工;
3、适用专用刀具:铝合金专用刀具、涂层刀具、金刚石刀具、金刚石涂层刀具......
3、每转进给量、切削余量的合理选择;
4、...............

网友:
其实这些问题应当询问刀具、冷却液的供应商才对,他们都知道的,否则怎么做这行的。现在这些东西专业性越来越强,产品类别分的越来越细,肯定是专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