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抽油间隔时间调久点---请教

楼主(2010-04-09):
“小链机”        在别人的帖里说以下方法,可用我的车怎么改不了啊!

   我的车型FANUC  Series  Oi  Mate-TD              SYSTEM  下根本没找到  PMC          望高人            《参数设置的问题  要是嫌油用的太快了就把抽油间隔时间调久点     SYSTEM  /  PMC  /  PMCPRM  /   然后按SETING从上到下第5个0改1(手轮打到MDI),再向前箭头,在TIMER里DATA下和COUNTR(002里)把数据改大就OK了》

网友:
需不需要输入密码,确认用户权限。

楼主:
不要吧!  SYSTEM 键下没有 /  PMC  键          SYSTEM 键下有   参数    诊断   系统     螺补    SV设定   SP设定   W诊断   所以IO     PMCMNT  PMCLAD  PMCCNF    PM.MGR  颜色   维护   M-信息    FSSB    PRM设   PCMCIA    ID信息          留个QQ联系吧!我的是   1754634      论坛不好联系

网友:
你这系统很烂   反映很慢的   买的便宜货吧

不会调就找卖机器的来啊   我也不懂这系统   都是FANUC   但和我用的不一样

楼主:
反映还可以吧!                  fanuc的系统都一样的话那就怪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