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纤维是滤袋的一种材料,生产的时候用什么过滤的呢?

楼主(2010-04-09):
大家都知道玻璃纤维是滤袋的一种材料,那么它在生产的时候用什么材料的滤袋过滤的呢?

网友:
过虑,看你的生产过程,过程中产生粉尘的‘粒度’,除尘过程中,分粗虑和精虑两级,根据需要选不同的布袋就可以了。虑袋也是针刺毡的,只是过虑精度有差异,

楼主:
粒度是5um的肯定是精滤只是不知道用什么材料来过滤玻璃纤维?

网友:
按你的过滤精度,直接买“高效风口‘,你自己做不了,那东西是按风量算的褶皱结构,你自己也没法固定,到高效风口时,都是买,很少有做的,

楼主:
这样的话成本就上去了,难道用布袋就不行吗?

网友:
布袋的精度不够,只能用到中效,高效的都是框架式的,要支撑,没有支撑风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