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式寻边器的使用---请教

楼主(2010-04-09):
各位高手:小弟我是刚学加工中心,对偏心式寻边器的使用方法始终不是太明白,在此肯请各位相助!

网友:
偏心式寻边器碰到边,就是边的起点吧,这东西接触面少的优点,我也是只见过别要在用,本人不懂加工中心,只是猜想

网友:
项一下楼主,公司最近刚进一台加工中心,我也是初学者,所以想看到有经验的人来指点一二:
个人见过这种东西,觉得是利用偏心原理,当它与边触碰的时候,少一丝或者多一丝就能表现出来,所以这种寻找出零件的边,是比较准确的……但个人还没有在加工中心上使用过,正在学习中……

网友:
加工中心,还没见过呢

网友:
这个东西就是转起来的时候去碰工件边缘。上面很下面的杆子重合的时候就是工件边缘坐标(减去杆子的半径)

网友:
一开始的时候先把上下两个杆子弄成偏心,也就是不同心的状态,靠上去的时候变成同心的状态就是测量点了。图传上来,我的表达能力不强,不知道大家能看懂不。

网友:
今天下午,我们订的光电寻边器到货了,用了一下,感觉还可以

网友:
光电有点贵,偏心式用了还不错,使用合理的话精度不比光电的差,至少本人用了在几丝之内,光电的如果不小心沾上铁屑有误差。使用时转速不可太高,否则会使弹簧失效,把寻边器靠近工件侧面,当寻边器上下同心时表示工件侧面与主轴中心数值为寻边器接触部分的半径值;

网友A:
N十年前没有寻边器的时候,我们用大头针、黄油、薄纸片来寻边对中。
有一次炒更做一套球形模具,那老板瞪着死羊般的眼睛看着我做,怕做废咯。完了一合模,呵,

网友:
现在高精度的加工中心都是用探头了、

网友:
先把他弄偏心然后转速打1000转 慢慢靠近工件 先十丝一调 再一丝一调 直到看上去前后同心 减去半径就是工件的边了

网友:
我用的是带表寻边器,精度0.01mm,可以找边,也可以测长度,陶瓷表杆带红宝石测头,可换。

网友(2014-08-07):
.将3D探测量表安装到刀具夹头。
2.将千分量表移动到探针球体。
3.找到最高和最低的测量数值。
4.调整2个调整螺丝将3D探测量表调整到中心位置。重复上述步骤,直到达到所需的偏摆。
5.确保所有调整螺丝皆以最大2牛顿米的扭矩锁紧.

网友:
额。。。这东西就是刚偏到一边,为准。  我一开始也不知道是碰触到啥地方算是到位了,后来一直是按完全偏出,上下都稳定的转为准

网友(2015-06-27):
引用 网友A:
N十年前没有寻边器的时候,我们用大头针、黄油、薄纸片来寻边对中。
有一次炒更做一套球形模具,那老板瞪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