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轮容易脱出怎么解决?

楼主(2010-04-09):
我们的离心机用的是皮带,在离心机加注黄油有时会在运行过程中甩到皮带上,运行时间久了皮带轮会在轴上脱出,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网友:
皮带轮会在轴上脱出,是不是和这个有关??是不是写错了 。。应该是皮带出来吧?

网友:
和油没关系。主要是轴和皮带轮配合间隙变大,要近快修理。1、间隙太大就要用镶套法修复。2、间隙不太大(0.1mm以内)一个是重新配键,不仅键两侧要紧,同时上面最好也要顶紧(键的前面锉一小斜面便于安装)。另一个是在皮带轮的内孔壁上用样冲均匀密布打上样冲眼已减小孔的内经。

网友:
一个是轴和皮带轮的间隙过大,一个是装皮带轮的两根轴不平行,还有皮带的松紧不合适,都会造成皮带轮的脱落,和甩到皮带上的油关系不是太大

楼主:
小弟又学到了很多东西,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
估计皮带轮和轴磨损了间隙变大,用手看能拿出皮带轮不?

网友:
轴和皮带轮配合间隙变大

网友:
肯定是间隙太大,配合不好

网友:
应该是轴细了或者是皮带轮键滚了。

网友:
有松紧轮吗?调调试试看!

网友:
1.皮带磨损
2.两带轮不平行
具体原因具体分析

网友:
最快解决方法:轴端加盖。

网友:
没怎么看懂楼主说的不套详细啊

网友:
这个关系应该不大,可能皮带安装时手里不好,在加上轴孔间隙大点可能就会脱出,如果油甩到皮带上可能出现打滑大情况

网友:
是皮带脱 ,还是 皮带轮脱,描述清楚 先 ?

网友:
应该是配合间隙过大,

网友:
重新铣个键槽,有位置可以加顶丝

网友(2010-05-12):
皮带轮的孔变大,轴变细,造成间隙配合,建议从新配键!

网友:
可以用镶套法,还可以在皮带轮和轴面上加装一个顶丝。

网友:
买一套北京天山公司出的圆柱零件固持剂,按说明使用,简单有效。

网友:
不拆的情况下先用手或其它工具上下晃皮带轮
看一下间隙大小
或者把轴固定,转动皮带轮
看一下键槽的间隙

网友:
三足离心机?
注意调整三方弹簧平衡

网友:
好文章 一定要顶上去  谢谢分享

网友:
检查皮带轮与轴的配合间隙

网友:
要重新修配,否则不安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除采取上面几个朋友说的方法外,还可以采取:
   1、在轮毂上增加螺钉,固定轮毂。
  2、如果允许,在轴头上增加挡板。需在轴头断面加工螺孔。

网友(2010-06-17):
我建议改用锥套来紧固皮带轮

网友(2010-07-28):
哇靠、这东西也能出来?键是干什么用的!装饰品?是个人也不会出这种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轴和皮带轮的间隙过大

网友(2010-08-27):
这么简单的问题我就不回答

网友:
配合出了問題了啊.間隙太大了.

网友:
锥套皮带轮,不容易脱离的

网友:
可以试试在轴的头上钻个螺纹孔,用螺丝固定,机械设备上常用这种方法,如果是皮带,你可以试着调整皮带轮的角度,应该可以防止皮带脱落

网友:
回复 网友B:

    T同意你的意见。不过间隙的问题也得解决啊。

网友:
测一下轴的同心度,远端与近端都测一下,如果合格买一个皮带轮,孔径小一毫米的,然后上车床车到尺寸再配,加顶丝很简单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个是轴和皮带轮的间隙过大,一个是装皮带轮的两根轴不平行,还有皮带的松紧不合适,都会造成皮带轮的脱落,和甩到皮带上的油关系不是太大,我个人认为装皮带轮的两根轴不平行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主动轮和从动轮是否一致?

网友:
刚才还没说完,皮带越用越长,当2轮不在一条线上时就回脱落

网友:
和油没关系。主要是轴和皮带轮配合间隙变大,要近快修理。1、间隙太大就要用镶套法修复。2、间隙不太大(0. ...
引用 网友C:

    支持很详细

网友:
个是轴和皮带轮的间隙过大,一个是装皮带轮的两根轴不平行,还有皮带的松紧不合适,都会造成皮带轮的脱落,和甩到皮带上的油关系不是太大,我个人认为装皮带轮的两根轴不平行的可能性较大 !!!!!!!!!

网友(2010-10-05):
一个,轴和皮带轮的间隙大了,2个皮带老跑出来,看看输出端电机的,也就是皮带同线,都要检查下

网友:
有一点关系,皮带沾油时间过长后会膨胀老化,造成皮带过长,在运行中会脱出,如果没有老化现象而脱出,那大多数是二轮中心线不对造成的。

网友:
应该是配合间隙过大,先检查一下电机轴和皮带轮孔的尺寸,如果是配合间隙太大的话,可以尝试镶套修复,如果间隙不是很大,可以在电机轴上用样冲打上密密麻麻的小点,然后再涂上金属粘合剂。

网友(2010-11-15):
皮带传动一般要求都不是很高,我想你的皮带轮是装得太松了,没有达到过盈配合的要求,你可以补救,你在轴端上打两个孔,攻丝,加工一块比轴直径大一点的铁板,圆的,用两个螺丝把皮带轮压在轴上,就OK了

网友:
磨损了? 呵呵  看到高手们的指点 我也学习了

网友:
两个带轮是否平行,建议可以用钢板尺或者拉线法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