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胶管/软管三通形式

楼主(2010-04-09):
本人需要设计一个收集泄漏液压油的回油管路,没有压力要求,只是漏油收集点比较多,希望能够使用类似三通的接头将泄漏点通过软管串联起来,后集中收集,就是不知道有否以下要求的三通:
1,该三通呈“T”型;
2,“T”的“竖”端部螺纹连接泄漏点;
3,“T”的“横”两端分别插入胶管中,即为普通胶管接头形式;
希望大侠们不吝赐教!先行告谢!

网友:
这种接头只能定做。
楼主要把接头的螺纹大小说出来。
也许可能有。

网友:
1# freego 请把规格报出来我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
论坛的高人和资源就是多

网友:
能不能将图片放到社区,方便大家更好的为你解决呢?

网友:
用普通的三通不可以吗?不是说没有压力要求吗?

网友:
上网找找,到处都有卖的

网友:
对于常用的24°锥软管,用标准T三通就可以了,同硬管是一样的,很好找的。

网友:
楼主是做什么的?这种要求用气管都可以,别说三通,四通都有的买,你想要什么接头形式的都有,一个上网搜一下,一个是到市场上去看,看中哪个直接可以买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