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旋转跳动0.03mm,铣出平面有明显刀纹!

楼主(2010-04-09):
万能摇臂铣床主轴

主轴旋转跳动0.03mm,铣出平面有明显刀纹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
我认为应该消除主轴轴承间隙,如果轴承磨损就该更换。

网友:
换主轴轴承试一试!我们这的一台普通立铣就出现过嘟嘟纹,换了主轴轴承就好了!

楼主:
今天已经换了新轴承但还是有这种现象!是不是没装好还是有其它原因?

网友:
轴承装到位,有可能是丝杠的间隙打了,斜铁地间隙打了

网友:
我觉得应检查一下铣刀刀片的高低间隙。

网友(2010-05-15):
检查一下铣刀刀片的高低间隙,再检查主轴与工作台回转精度。

网友(2010-07-17):
更换主轴轴承,查看有无震动源,丝杆有无间隙,刀具有无异常,

网友:
看看进给轴的间隙是不是变大了

网友:
检查一下铣刀的刀口或刀片高度是否相差过大。

网友(2010-09-08):
转速和走刀快慢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
排除主轴问题的话,减小进给量或切削深度试试,或者检查夹具或平台稳定性

网友:
检查主轴拉刀力量,刀具在主轴上的夹紧力不稳定,也会造成加工面有震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