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内漏故障的排除

楼主(2010-04-09):
液压系内漏故障的排除
液压系漏油会造成液压量减少且不能建立正常油压,从而导致系统不能正常工作。液压系漏油有外漏和内漏2种情况。外漏主要是油管破裂、接头松动、紧固不严密等情况等造成的;内漏主要是液压系内部的油泵、油缸、分配器等产生泄漏造成的。内漏的故障不易被发现,有时还需借助仪器进行检测和调整,才能排除。
1、齿轮油泵相关部位严重磨损或装配错误
(1)油泵齿轮与泵壳的配合间隙超过规定极限。处理方法是:更换泵壳或采用镶套法修复,保证油泵齿轮齿顶与壳体配合间隙在规定范围之内。
(2)齿轮轴套与齿轮端面过度磨损,使卸压密封圈预压缩量不足而失去密封作用,导致油泵高压油腔与低压油腔串通,内漏严重。处理方法是:在后轴套下面加补偿垫片(补偿垫片厚度一般不宜超过2mm),保证密封圈安放的压缩量。
(3)拆装油泵时,在2个轴套(螺旋油沟的轴套)结合面处,将导向钢丝装错方向。处理方法是:保证导向钢丝能同时将2个轴套按被动齿轮旋转方向偏转一个角度,使2个轴套平面贴合紧密。
(4)在拆装油泵时,隔压密封圈老化损坏,卸压片密封胶圈被装错。处理方法是:若隔压密封圈老化,应更换新件:卸压片密封胶圈应装在吸油腔(口)一侧(低压腔),并保证有一定的预紧压力。如装在压油腔一侧,密封胶圈会很快损坏,造成高压腔与低压腔相通,使油泵丧失工作能力。
2、油缸密封圈老化和损坏活塞杆锁紧螺母松动
(1)油缸活塞上的密封圈、活塞杆与活塞接合处的密封挡圈、定位阀密封圈损坏。处理方法是:更换密封圈和密封挡圈。但要注意,选用的密封圈表面应光滑;无皱纹、无裂缝、无气孔、无擦伤等。
(2)活塞杆锁紧螺母松动。处理方法是:拧紧活塞杆锁紧螺母。
(3)缸筒失圆严重时,可能导致油缸上下腔的液压油相通。处理方法:若失圆不太严重,可采取更换加大活塞密封圈的办法来恢复其密封性;若圆度、圆柱度误差超过0.05mm时,则应对缸筒进行珩磨加工,更换加大活塞,来恢复正常配合间隙。
3、分配器上的安全阀和回油阀关闭不严
(1)安全阀磨损或液压油过脏;球阀锈蚀,调节弹簧弹力不足或折断;液压油不合规格;液压油过稀或油温过高(液压油的正常温度应是30~60),都会使安全阀关闭不严。处理方法是:更换清洁的符合标准的液压油;更换规定长度和弹力的弹簧;更换球阀中的球,装入阀座后可敲击,使之与阀座贴合,并进行研磨。
(2)回油阀磨损严重或因液压油过脏而导致回油阀关闭不严。处理方法是:研磨锥面及互研阀座。若圆柱面严重磨损,可采取镀铬磨削的方法修复;若小圆柱面与导管磨损,造成内隙过大,可在导管内镶铜套,恢复配合间隙。清洗油缸,更换清洁的液压油。
滑阀与滑阀孔磨损,使间隙增大,油缸的油在活塞作用下从磨损的间隙处渗漏,流回油箱。处理方法是:镀铬后磨削修复,与滑阀孔选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