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0-04-09):
外径12mm± 0.01,内孔8mm±0.01,长115mm一根圆管要保证同心度0.005mm该如何加工啊?请教!

网友:
先加工个小孔再慢走丝

网友:
先加工好内孔再双顶针车或磨外圆。

网友:
先加工好内孔再双顶针车或磨外圆。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串芯棒磨外圆

网友:
哎呀!这个难度不小啊!
方法楼上都有提到,但是精度要保证还是比较难的啊!
高手在哪里啊
快来指点指点啊

网友:
着东西没精密机床做不出来的。而且价格很高,慢走丝能走没效率,用心棒的话,内孔的加工精度还要更高一级吧。
说说简单,做起来很难。。。

网友:
学习一下各位大哥的技术

网友:
每次来都会让自己长见识!!!

网友:
朋友们多发表各自看法,好学习啊

网友:
一次装夹,车外径(粗车 半精车,精车,车完后可以滚压一遍), 再加工内孔(先钻,再镗,或铰),当然对车床自身精度也有要求。。。。。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要保证0.005的同心度也不是很困难的,先加工外圆,加工的同时保证圆度,然后以外圆为基准,在磨内孔

网友:
有点难度,如果批量生产报废量有点大,我说个量产的法子,用拉丝料做,用直径12.5的料,下料,1平面引孔倒角‘注意倒角’,2用七点八到七点九的钻头钻通,3用绞刀,如果内空要求高,就用挤光刀挤一下,以上是一次装夹的。外圆好办了,外圆粗车,用外圆磨粗磨顶两头《见光就行》,放点余量用无心磨这样就会变行。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2010-09-13):
着东西没精密机床做不出来的。而且价格很高,慢走丝能走没效率,用心棒的话,内孔的加工精度还要更高一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