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是黄铜棒(H59) 这个15度的25孔不好弄---请教

楼主(2010-04-09):
材料是黄铜棒(H59) 主要是那个15度的25孔,用 立式铣床摆个15度 成型刀钻9mm下去,应该没多大问题吧,路过的朋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网友:
做个工装,不更简单一些吗?

网友:
做个钻套加工可以满足图纸要求

网友:
你就搞个锲块!
铣,磨都行,加工成15度!!
就可了
钻孔时垫在下面

网友:
做个工装,不更简单一些吗?
引用 网友A:

同感,最好还是做个工装,斜孔质量才有保证。

网友:
绝对没问题。。。。。。。。。。。。

网友:
你就搞个锲块!
铣,磨都行,加工成15度!!
就可了
钻孔时垫在下面
引用 网友B:

学习中。。。希望大家多帮助

网友:
你的办法就挺好的,只要定位能保证没问题的

网友:
做个钻套加工可以满足图纸要求,难度不大

网友:
向五楼六楼学习,总的来说就是做工装

网友:
呵呵 都想的太远 呵呵 你做个锲块 用钻床打你不觉得太慢了吗  你夹紧时间都大大浪费掉了

网友:
我就接过这个活  干这活 想快关键是工艺  打15度的孔一小时60件不是问题

网友:
最好还是做个工装,用成型刀加工,H59没有问题

网友:
你这个零件 是掏空件直径26 要掏空 都是直角 蛮麻烦的  要通过直径15的孔 单边要掏深5.5 用多大的刀柄啊?刀柄太细 会有振纹  有啥办法掏空呢?直径25的斜孔不是问题 0.05的公差 还要铣一下 钻头是保不住该尺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