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根细长轴如何加工?

楼主(2010-04-09):
全长960mm,一头直径为8mm公差正负0.02,一头有直径为12mm公差为正负0.02,长60mm,的台阶,材料是45号钢。数量为100根。求教用什么设备来加工,加工工艺如何?

网友:
先备一个有余的圆棒,有买的,用外圆磨。可做到你的要求。

网友:
楼主的叙述没有说全零件形状和尺寸,讨论无法进行。

网友:
发图上来看看哈

网友:
分段加工8mm,卡爪调正,留余量0.8-1.mm上磨床!

网友:
对纵切车床来说,真是小菜一碟。

网友:
發圖上來!無圖不好分析

网友:
对纵切车床来说,真是小菜一碟。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根轴快一米长了?走心机可以加工这么长吗?可能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这两个不同尺寸的孔,同心度要求多少?

网友:
还要考虑到形位公差、表面质量指标,方可好下结论呀

网友:
用无心磨

如果师傅技术好点的话,用通过停止磨好做的。

网友:
说的不太清楚,不好分析,用数控车,可以做。上图看一下

网友:
可以用磨床加工,可以达到这个精度
  我们这都是用磨床加工这种轴

网友:
先粗车    再用无心磨

网友(2010-05-10):
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