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的选择:新买了数控车床,车20GrMnTi---请教

楼主(2010-04-09):
我公司新买了数控车床,车20GrMnTi,车长度580,外径Φ90,粗加工至Φ64长500,请问用什么材料的刀好啊,经济实惠点的,数量每月400件,最好可以告诉转数·进刀量·进给速度,谢谢啦

网友:
国产株洲刀片,YBG材质的可以用,相对进口的刀具、刀片价格比较经济;

楼主:
可以说下转数,吃刀量,进给速度吗

网友:
用韩国克劳依刀片,价格不贵才30多快!我们加工效果相当好,比株州要好。刀片材质是pc9030的,单边吃刀3到5,转速为350-500之间。

楼主:
谢谢楼上的,明天买把来用用

网友:
老板有钱的话,最好买欧美货!

网友:
看情况,你们呢买的也就是一般的经济型数控车。粗加工拉毛坯建议还是普通车床加工,效率不会慢,只会快。

楼主:
试过了,数控加工快,人轻松,1人还可以操作至少2台,效率就出来了

网友A:
不会吧,你这个工件,普车6150,或6250,单刀单边8mm应该很轻松的,走刀基本每转0.4左右。数控的话普通的经济型数控车单边4mm就不错了,走刀估计最多不会超过0.4每转。所以说不太可能数控快的。当然人肯定是数控轻松。不过估计你们老板还是有点钱的,理念是对的,少用人多用设备。

网友:
YW2或 S8的车刀都可以车

楼主:
9# chunzu 我们公司只有6140的车床,数控线速度快,吃刀量少抵的过来的

网友(2013-05-24):
新人 不懂 帮顶

网友:
我原来甘的就是这材料 汽车配件 可以私聊qq2875621669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你这个工件,普车6150,或6250,单刀单边8mm应该很轻松的,走刀基本每转0.4左右。数控的话普通的经 ...

人一个人看至少两台设备,一台设备的速度比普车要慢,那乘2或以上就快了哦
嘎嘎

网友(点评):
单算一台也不会比普车慢的,普车只是吃刀量大点,但是转速比数控慢,进给也不会比数控快。所以数控效率不会比普车低。

网友:
这个材料一般是比料粘的,不容易断屑,楼主选刀时可以尽量选锋利些槽形的,选刀标准可以参考加工不锈钢槽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