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立式车床的横梁往上往下有时不动作!

楼主(2010-04-10):
立车的横梁换档时,有时候能动作有时候就不行,而且换完后不能够自锁为什么?

网友:
你说的是横梁上的,水平和垂直面的走刀吧

网友:
是不是衡量的液压卡紧系统出了问题,我们的立车卡紧就是先液压卡紧松开,然后开始升降,你游说有时候不锁紧估计可能是液压系统的事,看看电磁阀是不是发涩了,洗一洗看!

网友:
没松开或松开信号没给出,查一下液压和电路.

楼主:
信号是有的 也还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