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里压力有哪些说法?

楼主(2010-04-10):
液压行业里,系统压力,额定压力,工作压力,有什么关系?

网友:
不好说啥,区分这些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
系统压力,是指整个液压系统的工作压力;
额定压力,通常指的是某个液压元件所允许的工作压力范围;
工作压力,通常指的是液压元件工作时的压力;
一般来说,工作压力应该小于额定压力,而系统压力要稍微高于所有液压元件的额定压力,然后可以通过减压阀来控制压力。

楼主:
3# paolo159 谢谢你的回复,那么图纸上一般是标明系统压力还是额定压力呢?

网友:
图纸上标明的压力一般是指系统工作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