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保护焊、电焊和氩弧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4-10):
二氧化碳保护焊和电焊还有氩弧焊有什么区别啊。三者

网友:
三言两语不易讲清,建议你搞一本《焊工基础》看一看。

楼主:
那麻烦您把这本书上传上来啊。谢谢!

网友:
1.CO2气体保护焊,是以CO2为保护气体,进行焊接的一种半自动焊接形式。为什么叫半自动呢,因为它的焊丝送给是有电机驱动,自动送给的,只不过是由焊接工作人员在焊枪的手柄上加以控制!
2.普通电焊,就是用电焊条直接加以焊接的一种方式
3.氩弧焊,顾名思义就是用氩气为保护气体,进行焊接的一种焊接方式。

网友:
楼主去看看二氧化碳保护焊和氩弧焊焊接后的结果就可以发现有较大的区别,虽然都是气体保护焊,但二氧化碳的效果远不如氩弧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