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柱塞马达的泄油口为什么不能跟回油口相连?

楼主(2010-04-10):
说明书上说,轴向柱塞马达的泄油口应该直接回油箱,不能与回油口相连,二者都是低压,为什么不能相连啊?
我是将泄油管跟回油管连接到一块了,然后再经过一个回油过滤器回到油箱了。不知这样对回油滤芯是否产生压力冲击,从而破坏滤芯?

楼主:
我 所用的滤油器,一般造成的压差损失是0.075Mpa,发生堵塞时0.35Mpa,如不更换滤芯,滤油器自身的旁通阀打开,压差是0.4Mpa,这个压强,应该泵能受得了吧?

网友:
不安全,一般的轴向柱塞马达回油压力不能超过0.15Mpa,它的旋转密封圈再回油压力超过0.15Mpa时就损坏了。所以你那个方案是不合理的,再稍微有一点堵塞的时候就超过了这个压力。

网友:
泄油口油封一般只能承受2bar左右压力,几乎不承压。要是回油口流量较大,造成冲击,容易把油封损坏

网友:
泄油不能与液压系统的其他管路联在一起,以免系统压力冲击波传入马达壳体内,破坏马达的正常工作。

网友:
回油系统有背压,压力大的话会将泄油密封冲坏

网友:
第一:轴端油封容易坏,第二:马达壳体容易裂

网友(2010-05-23):
回复 楼主:

    泄油口不允许有压力

网友:
设计者为什么不能加大泄油口油封的承受压力呢?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泄油口和回油口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