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模具一般用什么材料做的,如何热处理?

楼主(2010-04-10):
不锈钢钢管厂冷扎(拔)机上用的冷模具一般用什么材料做的,如何热处理?请高手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材料成分Cr12或者Cr12MOV
热处理方法很多,看你要求

网友:
期待高手  我也想知道呢!

网友:
看要求   DC53比较好
或者是用Cr12M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