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软件尺寸标注使用心得

楼主(2010-04-10):
以AutoCAD为代表CAD软件的标注功能确实强大,适应面涵盖机械、建筑等行业,但从机械标注的角度来看,如此之多的标注变量选项,琢磨不透的标注变量含义,让人感觉AutoCAD将简单功能复杂化了。
       在中国,使用 AutoCAD做设计的工程师阵营最大,大家在使用AutoCAD的时候,不知是否如我一样,总是碰到如下问题:
     1、如何方便的标注带公差的尺寸,能否直接查询公差带和公差值
     2、新国家标准中的孔深符号,展开长度符号如何填写
     3、对称半尺寸如何标注
       带着这些问题,我使用了几款与AutoCAD操作习惯及功能相似的软件,其中尧创CAD让我印象深刻,他的一些功能和设置想我所想,使用方便,下面是这款软件在尺寸标注方面的几点使用体会,写出来,与大家一同分享。
所见即所得的尺寸标注编辑框:启动尺寸标注命令后,弹出尺寸编辑对话框,如图一。以尺寸值为核心,前面是前缀区,后面有中缀区,公差区,后缀区,看起来就像一个真实的尺寸,想在哪个区域填写内容、填写什么内容一目了然。

网友(2009-04-13):
公差标注直观方便,符合国标。通过在尺寸标注对话框中点击“公差带...”按钮,弹出公差查询/配合查询对话框,看看这个对话框,是否感觉就像在查手册?

网友:
       在AutoCAD中,用尺寸样式设置统一的公差值虽然是最简单的公差标注,但最不可取。一般的公差标注方法是在标注时进入文本编辑框,用转义字符或堆叠方式变相实现,想想都复杂!在尧创CAD里,公差既可以在尺寸编辑对话框的公差区域里直接输入,也可以点击常用的公差带表,通过查询的方式自动填写,只需几秒钟,一个复杂的带公差的尺寸就被标注出来了。试一试在尧创CAD中标注形如   下载 (1.68 KB)
2009-4-13 14:49的公差,然后再在AutoCAD中标注同样的尺寸,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呀!
标注时可以很方便地插入特殊符号。我们在工程绘图时,常需插入α、δ、Ⅰ、Ⅱ、还有新标准中规定的一些符号如   下载 (696 Bytes)
2009-4-13 14:49、   下载 (667 Bytes)
2009-4-13 14:49、   下载 (669 Bytes)
2009-4-13 14:49,等等,在AutoCAD中可能你需要绞尽脑汁,但在尧创CAD中,一切都变得简单:
       sup2; 尧创CAD在尺寸编辑对话框(如图一)设置了“常用字符”一栏,点击即可选用。
       sup2; 如果这些常用字符里没有,点对话框中的按钮“特殊字符...”,系统提供了更多的特殊字符,如图三。

网友:
       sup2; 如果特殊字符里还没有,还可以点击自定义,添加一些常用的符号,这个对话框具有记忆功能,常用字符被添加后,将来可以直接使用。
轻松实现对称半标注。想过吗,在AutoCAD的软件中,标注一个对称半尺寸有多困难:先标一个完整的尺寸(如果只有一半图形,标注前还得先画辅助线),然后通过编辑尺寸属性的方式,隐藏一边的尺寸线,隐藏尺寸界限以及箭头,再调整一下文本的位置,谢天谢地,总算标注出了一个对称半尺寸。用尧创CAD,问题就简单了:启动对称半线性尺寸或对称半角度尺寸功能,指定中心线,指定一端的目标位置,对称半尺寸搞定。
如何实现螺纹标注?尧创CAD标注螺纹有点小技巧(本人认为尧创CAD在这一点上还需要改进),使用直径标注功能标注时,在尺寸编辑对话框中只显示了尺寸值,直径符号φ由标注类型决定,不显示在对话框中的,如果就这样确定,标注的是直径,可如果在前缀区加M,最后标注会显示成Mφ+尺寸值了,怎么办?解决的方法是,在尺寸值区域尺寸数值的前面输入M,即可得到M+尺寸值,如果还需要在尺寸值后加说明,可以在后缀区填写。
如何标注尺寸线下的文字呢?在尺寸编辑对话框的后缀区输入“/X”后再输入文字,这串文字确定后即可显示到尺寸线的下方。
  以上是本人的一点小小经验,写出来和大家分享,不当处还请指正。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汽车技术论坛 http://bbs.qichejishu.com/,本贴地址:http://bbs.qichejishu.com/viewthread.php?tid=208117

网友(2010-04-29):
谢谢,
哪个尧创CAD是外带插件么??

网友:
我们学的都是Auto CAD 不知与尧创CAD有什么不同。

网友:
尧创CAD???
不是很懂啊!

网友:
现在的CAD都有了CCCCCCCCCCCCCC

网友(2011-12-02):
有什么不同吗? 求解啊!

网友:
下载后附件附件后缀改为.zip需要加载gear.lsp在命令行输入gear空格就可以调用了

网友:
怎么感觉象caxa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