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放大板---请教

楼主(2010-04-10):
我看书上说,颤振信号是方波或三角波.请问这个信号是叠加在控制信号中的还是通过24V电源靠其内部电路产生的?
另外我在一个放大板的说明书上看到一个"时钟脉冲发生器"(应该翻译的不错),但说明书上没有提到其功能,请问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和电脑主板上的时钟发生器作用一样么?

网友:
是内部电路产生的,我用的一个放大板的是200HZ 的PWM波脉宽调制,当你给定一个0~10v之间的直流电压时,PWM波的占空比会响应变化,达到控制输出的目的。这里边的原理是开关电源的原理,你给定的直流电压是基准电平,会和一个10V的三角波进行比较,三角波电平高的时候,24V输出截止,三角波电平低的时候,24V输出导通,这就是PWM,即等幅脉宽调制的原理。当然我说的只是放大板的一种,放大板的型号和原理不太一样,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我看书上说,PWM调的是PWM自身的频率,颤振信号是不用调的,它受PWM的制约.

网友:
应该是如果使用PWM,该PWM波加上感性元件的滤波作用,相当于直流量叠加了颤振信号,此时滤波滤不完全的部分就当颤振信号用,与PWM同频。而一般的直流比例电磁铁的放大器,有一项dither可以通过电位器调整的,这个可以调整颤振信号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