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时而建立不起来---请教

楼主(2010-04-10):
  如图...这是一台压缩设备上的一个油泵...
       那台设备在工作的时候  自然状态下自动停止的时候
  你在去开启的时候   它的执行元件(推头油缸)不工作..没什么反应
        这时候测试压力为零

                  当进行手动强退的时候  还是没压力
    但是当练按几次后   开机的时候   又有压力了   推头可以动了 (压力还可以稳住)

            后来换个几个东西(比如.前后工作的电磁阀...吸油滤芯)
  还是不行...

                  我不知道是不是油泵的问题.... 但是换了个油泵居然没有这种现象了
  我就很不明白
                        油泵坏的话   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这没有啥好奇怪的,在油泵磨损严重自吸能力差的时候,如果你的吸油口比液面再高点,那这个现象就会发生了,油泵内没有充足的液压油时,无法产生负压吸油,造成无法产生压力的现象。当你手动推压几次油缸的时候,由于油缸杆的运动产生负压将油箱的液压油吸入油泵,这样再次启动的时候油泵就能产生负压建立起压力来,不过你的系统有这个问题时,流量一定没有原来大了,油缸的动作没有原来那么快,还有就是它的最高压力也在降低。

网友:
分析有道理,学习学习!

楼主:
发现问题的时候...液压箱里的液压油是足够的~~   我们都是将油泵浸入液压油下
  即便是工作执行元件(油缸)工作到最大限度的时候
     油泵也是浸入在液压油下的

       没换油泵..建立压力的时候  所测的压力可以达到理想值的
     和换了之后是一样的
            并没出现工作缓慢的情形..

网友:
应当还是油泵自吸的问题,以前我们也遇到过的了,油泵在油箱外面底部,就是吸不上油,反复几次就好了,可是老板舍不得花钱,所以还是对付着使用!

楼主:
哦...
  是这样的吗??
     那天把那个换下来的油泵换到其他的机子上面试试

   看看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就有点怀疑不是油泵的问题

网友:
观察下油泵工作是否有些异常啊,比如声音,温度

网友:
你用的是不是电比例泵呢?如果是的话,该找找放大板的问题了

网友:
供参考:如果泵一点都不动就是电路问题;如果动,金话筒老师说的就很英明

网友:
油泵很好排除啊,看看出油口有没有油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
这种现象是可能的,从油泵的布置看,跟吸油没多大关系,更别扯什么电路问题,根本不搭界的事情.更有可能是油泵磨损后的内部问题,如果可能把泵拆开检查一下,也许就找到原因了.

网友:
建议把吸油口的滤网拿掉!

楼主:
谢谢了...

         问题解决了
         专家现在解剖... 明白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到底是哪出问题了,怎么解决了,楼主给说一下

网友:
楼主应该在这里将问题的根源讲出来大家分享一下。以后遇到同类问题的时候也有所参考。

    哈哈,楼主沉默就一定是泵的问题了。(开个玩笑,别生气)

网友:
油箱和外界连通状况不好的话,如果油泵再因为磨损,吸力下降,这问题就出现了

楼主:
是泵的内部磨损了...当泵停止工作的时候..  压力已经泄了...
     所以..再次开机的时候   压力建立不起来..
   多试一下就会可以  停了就不行了~~~

网友:
分析有道理,学习学习

网友:
油泵自吸差  应该油泵用的时间长 看看油液有没有污物

楼主:
那台设备是荷兰进口中国的第一台设备...  那密封效果是相当的不错的
    油液还是很清澈的...

     现在换了泵之后     工作正常了
    谢谢大家的参与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