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恒压变量泵及泵出口的安全阀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0-04-10):
图中恒压变量泵及泵出口的安全阀是如何工作的?烦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一个是安全阀,比泵调定压力高一点.另外一个压力也比泵压高一点,目的是在泵启动时卸荷,电磁阀得电.保护电机.估计你的电机采用变频启动.

楼主:
电磁阀得电情况下,75bar的电磁阀起作用,不得电的情况下有直接回油箱,不知道95bar的溢流阀起什么作用?另外泵右边的三位五通阀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
我也不知道啊,请高手来回答!

网友:
95bar的溢流阀就是安全阀用的啊,泵右边的三位五通阀是在泵内部的变量调节阀,通过它的作用,控制高压油进入变量活塞,调整泵的排量

网友:
恒压泵好像是压力低于调定压力时保证泵出口流量稳定,高于调定压力时,泵输出的流量几乎为零?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恒压泵好像是压力低于调定压力时保证泵出口流量稳定,高于调定压力时,泵输出的流量几乎为零?不知道对不对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应该是低于调定压力,泵输出全排量,到达调定压力,排量减少,此时泵出口流量也不一定是零,应该是提供负载所需流量,比如恒力负载+速度阻尼力,假设泵调定压力略大于恒力负载,而不足够让负载很高速运动,因为有速度阻尼作用,而此时泵出口流量应该是在负载稳定下所需流量。然后负载到运动位置极限,停下,不需要流量了,泵压力为调定压力,流量此时才几乎为零。

网友:
楼主的图中95bar压力的溢流阀为安全阀作用,电磁阀得电时,75bar压力是远程调压阀,控制系统压力,电磁阀失电时,靠节流口产生压降以控制变量泵变量调节阀,从而改变斜盘角度接近为0,此时压力大约为变量调节阀弹簧调定的压力,一般在15bar左右,这样低压节能。

楼主:
按楼上的说法,电磁阀得电很好理解,75bar的溢流阀作用,远程调压,失电时电磁阀P和T通了,95bar的溢流阀也不起作用,所以不知道95bar的溢流阀什么时候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