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比例电磁铁

楼主(2010-04-10):
今天看放大板说明书,发现比例电磁铁是用两根线控制的.不明白,谢谢大家了.

网友:
比例电磁铁当然是两根线控制的啦
一般的放大板或是工程机械用的控制器都是带电流负反馈的,控制电流的范围是0~800mA或者是0~1200mA,用两根线有什么不对吗?

网友:
比例电磁铁-------学习学习。

网友:
非池中,您的意思是一个控制线,一根反馈线?

网友:
比例电磁铁,一般都是用电流信号控制的了,就是靠改变控制电流的大小,来控制阀芯的位移,所以两根线就可以满足要求了!要求有反馈的话,不少的是另外还有一个反馈的电磁铁,与执行元件是分开的了!

网友:
非池中,您的意思是一个控制线,一根反馈线?
引用 网友A:

那是一根供电正极,一根供电负极,就跟电灯一样

网友:
比例电磁铁,一般都是用电流信号控制的了,就是靠改变控制电流的大小,来控制阀芯的位移,所以两根线就可以满足要求了!要求有反馈的话,不少的是另外还有一个反馈的电磁铁,与执行元件是分开的了!
引用 网友B:

稍微更正一下,电流反馈一般是做在比例放大器里面,有采电流电阻,通过反馈电路与给定信号比较的。
而提到的反馈电磁铁,是电磁铁衔铁位置反馈系统用的,不是电流反馈用,而且应该是差动变压器,也就是所谓的LVDT

网友:
非池中,您的意思是一个控制线,一根反馈线?
引用 网友A:

当然两根线是不带位置负反馈的阀的,如果有LVDT差动变压器的位移传感器,那每个传感器一般还有三根线
上传一个图 里边比较清晰 是一个放大板的原理和接线图

网友:
比例电磁体这个磁铁本身有什么特点吗

网友:
比例电磁体这个磁铁本身有什么特点吗
引用 网友C:

和普通电磁铁相比,比例的结构上多了个隔磁环,这是能够实现比例控制的关键

网友:
你在物理课或者电工课本里看到线圈了吗,?知道了吗,?当然是两根线了,

网友:
什么是电磁铁。
他主要用在什么上面?

网友:
比例电磁铁-------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