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B型低压齿轮选型

楼主(2010-04-10):
CB-B型低压齿轮泵额定压力为2.5MPa,不知道这个油源压力能否做为由液动换向阀及液控单向阀构成的先导控制压力?只要满足最低开启压力,阀芯才能打开。不知道选用的这个齿轮泵是否合适?液动换向阀的工作压力为25MPa

网友:
一般来说,液动换向阀的换向工作压力会限制在3MPa左右,应该可以满足的。而你说的换向阀工作压力是25MPa,是不是指额定工作压力?也就是油口能承受的最高连续工作时的压力,要是这样,是与液控回路的工作压力无关。

网友:
赞成楼上的说法
一般来说,液动换向阀的换向工作压力会限制在3MPa左右,应该可以满足的。而你说的换向阀工作压力是25MPa,是不是指额定工作压力?也就是油口能承受的最高连续工作时的压力,要是这样,是与液控回路的工作压力无关。

楼主:
25MPa指的是液动换向阀的额定工作压力,不同压力范围下的换向阀,他的控制油压都是在3MPa以内吗?

网友:
25MPa指的是液动换向阀的额定工作压力,不同压力范围下的换向阀,他的控制油压都是在3MPa以内吗?
引用 网友A:

是的,工程机械的多路阀上额定压力也是25MPa,但该压力不对主阀芯产生轴向力,大不了液动力大一些,而先导换向压力也只是最高3MPa而已,足够了

网友:
控制压力乘以推动面积大于另外一个腔的受力就可以达到主阀换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