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塔机用转盘轴承型号

楼主(2010-04-10):
求塔机用转盘轴承型号

网友:
转盘轴承,又称回转支承,是一种能够同时承受较大的轴向载荷、径向载荷和倾覆力矩的大型轴承。转盘轴承一般都带有安装孔、内齿轮或外齿轮、润滑油孔和密封装置,因而能使主机结构设计紧凑、引导可靠、维护方便。
   转盘轴承有无齿式、外齿式和内齿式的四点接触球轴承、双排角接触式球轴承、交叉圆柱滚子轴承、交叉圆锥滚子轴承和三排圆柱滚子组合轴承等多种结构型式。其中四点接触球轴承具有较高的静载荷容量;交叉圆柱滚子轴承具有较高的动载荷容量;交叉圆锥滚子轴承通过预过盈能使轴承具有较大的支承刚性和较高的回转精度。
   转盘轴承广泛应用于起重机械、采掘机械、建筑机械、港口机械、船舶机械以及高精度的雷达机械和导弹发射架等大型回转装置上。

http://www.lyjiuliang.com/zhuanpanzc.htm

网友(2010-08-05):
应该叫回转支撑,起重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