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墨铸铁与普通铁板的焊接

楼主(2010-04-10):
请教一下,厚度35mm的球墨铸铁与普通铁板用什么方法焊接牢度最强。

网友(2012-07-03):
没有好办法。最好改变结构,增加筋板,增加焊缝,提供性能

网友(2012-11-14):
可以用二氧化碳气保焊试试,H08Mn2SiA焊丝

网友:
真有挑战啊。。。。

网友:
可用栽丝法  把铸铁端头磨出坡口  在坡口斜面上钻眼攻丝  M4或M5的都行  拧进去20毫米左右就可以 螺丝在板外留5-6毫米 螺丝的密度稍大些  间距在10毫米以内  然后就可以和铁板对接了 注意小电流 薄层多道焊  焊道温度不能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