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防水电机

楼主(2010-04-10):
各位有没有用过防水电机?

有没有相关资料和厂家可以推荐

谢谢!

网友:
可以咨询Frinklin潜水电机

网友:
防水电机还是潜水电机?这是不同的概念,请明确。防水电机一般电机厂都能做。只是IP等级不一样。潜水则不同。

网友:
潜水泵就是防水电机,很容易做

网友:
山西解州潜水电泵厂是中国最大的潜水电泵生产厂。上面用的电机就是全部潜在水里面的,并且定子里面也灌满水后才能用,做冷却和润滑轴承的。全部都是立式的,不能做卧式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