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机床改成数控机床,低精度的那种---请教

楼主(2010-04-10):
谁会把普通机床改成数控机床,就是低精度的那种。最好发几张图片看一下

网友:
我也很想搞一个
呵呵呵
真的很麻烦,,,,发个贴子还要这么多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低精度”?只能说最经济那种(能满足你的使用要求)。精度的高低不是你把床子改造为数控以后就高了的。而是取决于你原来普机的导轨精度。滚珠丝杆的制造精度,安装精度,还有主轴轴承的精度,以及最重要的整机刚性。好多所谓的加工中心,干干有色还可以,干干重活还不一样现相。还美其名曰啥子通过有限元设计,刚性非常好。糊弄人而已。我拿台老20来改经济型的都比新买的经济型的强

网友:
这也可以改,强悍。。。。。。。。

网友:
新手学习,有贴必顶。

网友:
可以,不麻烦。
要求精度低用步进就行。(主要是改数车)
再上去就是用伺服改数铣。(半闭环)
如果要求高,加光栅做闭环。
控制系统用盗版的软控。或者买现成的。。。。。呵呵。

网友:
看你要到什么精度了,我这里粗车用的都是自己用普车改的(好老啊,老毛的语录还在)。对于改造的来说主要看原来改之前的机床加工精度还能不能达到加工要求。如果是使用4刀位的电动刀架那个强度就没有普车的好,不过基本上够用(其它类的数控用刀架没见过)。
  其实改装好简单的,你先找本市或省的做数控系统的,或网上找找,有好多厂做数控系统的,找个够用价钱自己又能接受的买系统(300MM-400MM的方型箱子)。小丝杆价钱800+大丝杆要1000+,还要2个伺服电机,1个电动刀架,配件都可以网上找到,觉得麻烦可以买系统的时候把其他配件一起要了,系统和电机和丝杆要配套才可以。
把大托板后面铣平,再镗孔用于装轴承座用。小丝杆和一个套杆连一起(用锥销),套杆锁在轴承上,套杆另一头和电机连(我是用夹子夹住的)电机固定轴承座上。大丝杆我们没改,用的是普车的,就是把大丝杆与电机连的那头车小到和电机轴一样大,用一个套子套2根轴,打上2颗锥销子(也可以用夹子夹住),连线部分是个电工就会装线了,就是给线装上插头。
  小丝杆安装时候丝杆的螺母座的高度要和托板一致(测量高度把座子铣一到一致,便于固定在托板上),座子比较大只能买尽量小的丝杆,记得丝杆直径有10MM,19.1MM,还有20多的,如果是6140的可以用20的吧。

网友:
人民币2万元搞定,2万最多了。

网友:
很想尝试尝试,顶一个!!

网友(2011-05-26):
null

毕业设计搞数控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