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把钻头取出来?

楼主(2010-04-10):
我是做200镗的,之前我在加工一米长的孔是两边打孔,孔是60的,不幸的是在打一边的时候,钻头断在550的地方,现在已经把一边打到了和钻头尖的地方,钻不了,请问各位有什么 好的办法能够把钻头去出来?

谢谢!

网友:
应该只有从另外一边儿慢慢敲出来咯,得注意排削啊!

网友:
不知你的具体情况不好说,断的一头还有钻头露出来吗,有的话,把它夹持住了,一边敲击工件震动,一边向外拉。

网友:
不知道断钻头是什么才质?能否用合金钻头钻穿敲出来。

网友:
在断面加工一螺纹孔,拧上柱,慢慢退出。

网友:
不知用断丝取出器能否行。

网友:
钻头大好容易解决的

网友:
既然已经钻透,那么可以在另一端用带尖的杆冲松动钻头,然后用较细的杆顶出。

网友:
从另一头敲出来啊!!!!

网友:
从另一边继续打孔,钻到已断的钻头尖时,然后再慢慢把它敲出,打孔时要小心,慢

网友:
加热工件,加热后,工件膨胀,钻头就调出来了,仅供参考

网友:
在断钻头上刻十字架,用螺纹刀取出,我们原来是这样操作的,请试试

网友:
具体事件个体分析,不能随便提意见

网友:
不幸啊
有没有露出断面的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可行!

楼主不妨一试

网友:
用电火花吧 应该可以的 就是贵点 运输也麻烦点

网友:
先把没有钻通的部分用小钻头钻通,然后用线切割把钻头割破就好搞了,
那个东西你是冷敲不出来的,
也可以拿去烧红了在敲

网友:
用线切割割破了就好办了

网友:
把断的钻头后面非工具钢部分用钻头钻掉,露出钻头的排屑槽,倒出铁屑。用管子做一个套铣钻头在后来钻的这一头钻,把钢体钻掉,让钻头多露出些,在用铁棒打出

网友:
用液压顶出,或拉模拉出(钻螺孔)

网友:
取钻头比取丝攻容易多了,敲嘛..............

网友:
电焊住钻头。。。。然后再取

网友:
气割?不行打电火花喽。

网友:
先敲山震虎
不出来用电火花弄

网友:
建议打孔,然后慢慢敲,楼上有人提到过

网友:
放电加工,电火花或者穿孔机

网友:
认真学习共同关注,望有人解答

网友:
我不知道,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想从侧面打孔取出比较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