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收集的CAD插件都怎么用?

楼主(2010-04-10):
网上收集的CAD插件都怎么用,高手们进来指点以下,不胜感激。。。。。

楼主:
谁能截个图详细说明以下将收到热烈热烈的欢迎

网友:
顶一下   期待高手的答案

网友:
都有安装破解包,照着做即可

网友:
都不说下载的啥插件,神仙也难啊

网友:
在网上下载来的插件,应该带有一个安装说明的,只要按照安装说明去做就行了。
- f8 g( G8 w$ R8 @( m如果没有安装说明,也可以到网上再去找相关插件的安装说明。

网友:
一般直接安装,重启CAD后就会在菜单中出现所安装插件的按钮了

网友:
你是什么插件啊?

网友:
在网上下载来的插件,应该带有一个安装说明的,只要按照安装说明去做就行了。
如果没有安装说明,也可以到网上再去找相关插件的安装说明。

网友(2012-05-11):
在CAD命令栏输入ap 就跳出加载对话框,把你找到的插件选中就好了

网友(2018-12-08):
至少画图快一点

网友:
是什么插件啊,小程序吗,可以直接加载,然后输入命令按提示操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