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修M2110C的经过和心得

楼主(2010-04-11):
上个月我们老板从二手机床市场淘了一台旧的M2110C内圆磨床,是无锡机床厂九三年产的。
   我把液压油池里变质的液压油清理掉,用干净的柴油清洗了油池和操纵箱,电磁阀,加入了新鲜的液压油,粗略查了一下各电机没有漏电或进水,电箱里的电器也没有霉变,也没有发现明显短路的地方。接上380V,通电试机,启动液压电机,压力正常,开动工作台,工作台可以作往复磨屑运动,但工作台液压换向手柄在工作台后退时不能自锁,这个故障如不解决的话,操作工操作该机床衣服不小心碰到手柄,会发重大生安全事故,造成不必要的人身伤害。头架(工件卡盘)不动。头架点动功能是有的,砂轮电机能正常启动,挂上皮带,磨头主轴噪音很大,磨头主轴里的轴承间隙过大,砂轮架下的直线轴承锈蚀,机床的照明灯很暗,发出微弱的光,发红。手背去碰床身有轻微的麻手(漏电)。。。。
    磨头噪音大先放一边,从工作台换向手柄不能自锁开始修,清洗了工作台操作面板里除液压操纵箱以外的几个阀,也没有发现异常,于是我电话间我老家厂同事,因为我手上没有该机床的说明书,工作台的液压油路就无从查起,同事说手柄不能自锁是位于操纵箱右边的工作台启动阀内漏或里面的弹簧失灵,故拆下该阀重新清洗一次,阀体是一个近似正方体的,里面就是一个阀芯和一个弹簧,阀体下面是一个小小的正方形压板,用来压弹簧的,上面也有一块小压板,中间有一个孔,阀芯的上半部份是露出来的与工作台换向手柄相连,只有当换向手柄被抬起时,阀芯被压下移,工作台才能快速进退。阀体的安装面有两个油孔,一个进油,一个出油,拆下清洗后装好阀芯及两边的压板,大姆指堵住其中一个孔,通压缩空气,另一孔不会漏气,然后压住阀芯,直到弹簧不再不移,并堵住其中的一个孔,通压缩空气,两孔刚好相通,说明工作台启动阀是正常的。故障另有原因,一时查不出放一边。
     机床照灯很暗,发红,用万用表测照明灯的电压只的6V多一点,液压电机能启动,127V交流接器控制电压是正常的,工作台后位与砂轮自动进刀的电磁阀是直流24V的,检查24V直流电压没有,电路中的四只5A整流二极管是好的,但连接该电路的保险管爆了,电路存在严重短路故障,细查,机床的控制变压器型号不正确,机床上用的这只变压器是输入380V,输出11是零线,12是6.3V,,13是12V,14是36V,15是127V.于是让老板去专门订做了一个,订做的那个变压器"输入是380V,输出11是零线,12是6.3V,13是24V,14是28V,15是127V,共用一个零线,寻线头,按线头上的标号一一接好,通电,24V照明灯正常了,6.3V机床指示灯也有了,但28V与四只整流二极管的保险管还是爆了,经检查变压器上的输出零线与机床的地线(花线)是相通的,将变压器的输出零改接在交流接触器线圈的零线上,经这样改过以后,机床不再漏电了,直流输出24V空载是25V,正常的,插上电磁阀YV1和YV2线圈上的插头,线圈上的发光二极管点亮,电磁阀工作,启动液压电机,退出工作台,换向手柄自锁功能恢复。前面说到头架在工作台作往复磨屑运动时不转,拆下工作台后退头架电机断电开关SO1,SO1呈常开壮态,弹簧没有弹性,换新,头架转动恢复正常。砂轮架下面的直线轴承拆下来,多数锈蚀或磨损,换新,磨头主轴噪音大,拆开主轴发现里面的四只调心推力球轴承上的锂基脂润滑油早已干涸,轴承里的钢球也生锈了,拆下全部换新。
      到此机床已经维修完毕!

网友:
看来修机械得心细啊,学习了。

网友:
不愧是大师,维修思路有特点,学习了,谢谢共享

网友:
又是一堂深刻的设备维修课,太谢谢杨大侠了

网友:
大师啊
谢谢了
今后多多指教

网友:
请教杨大侠,变压器的零线与机床的地线为什么不能通用

楼主:
回复#7:零线是变压器输出220V。地线是接地用的,不是一回事,请参看《初级维修电工》。

网友:
严重学习。杨大侠辛苦。多谢分享。

网友:
对人对自己都负责,学习楷模

网友:
很喜欢看杨老师的文章,再帮顶一下。

网友:
看了,学了,收藏了,以后可能用的着,

网友(2012-02-16):
没鑫钱也能学习,顶一个。

网友:
请教杨大侠。! q- P: {" ?7 b  A! H
               M2110C等其他内圆磨的设备磨削孔径是指的什么??    本人需要求购一台磨内孔大概220左右,是不是可以用M2110类型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