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镀镍后 还能电镀铬吗?

楼主(2010-04-11):
请教各位大侠   1. 化学镀镍后 还能电镀铬吗?2. 黑色磷化能替代煮黑吗?

网友:
化学镍后一般要再打底层的,比如碱铜+酸铜(中性镍)+光镍,然后铬:0 |/ x# D3 l2 }- u
看你的产品要求了,磷化的膜不是很厚的盐雾实验也不是太好,但是后处理如果要喷砂或者涂装的话还是用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