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扫描命令怎么使用?

楼主(2010-04-11):
扫描命令怎么使用? 为什么绘制扫描轨迹线完扫描轨迹线安确定的时候出现截面轨迹不完整?

网友:
先绘制扫描轨迹,然后绘制扫描剖面。轨迹不完整的情况是你先前的轨迹有多个端点,放大检查只允许首尾两个端点才可以完成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