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材的淬透性跟什么有关

楼主(2010-04-11):
RT,比如不锈钢的淬透性如何???

网友:
和合金元素含量有关,合金元素越多,淬透性越好。

网友:
又学到了知识了,学习楼上的!

网友:
淬透性表示钢淬火后获得马氏体的能力,钢中含碳量越高,合金元素越多(AL CO除外)其淬透性越好,,高碳钢好于中碳钢,中碳钢好于低碳钢,合金钢好于碳钢!

楼主:
“淬透性表示钢淬火后获得马氏体的能力 ”

楼主:
钢材的淬透性跟它的临界冷却速度有关,即C曲线与Y轴的距离有关,距离越大淬透性越好。
以上是我个人的理解!!!

楼主:
合金元素对C曲线有较大的影响

网友:
碳量越高,合金元素有关,合金元素越多(但AL CO除外)其淬透性也越好,所以合金钢好于碳钢!

网友:
不是很清楚,应该是本性吧!天生的

网友:
又学到不少东西  谢谢大家

网友:
图太小看不很清楚啊?

网友:
通常意义上说淬透性与淬硬性都是表示钢材接受淬火能力的大小,含碳量是决定钢材淬硬性高低的主要因素,而钢材中的合金元素才对淬透性有很大影响,所以对以上各位的评论,有点不同的意见。淬透性实际是反应了钢在淬火时,奥氏体转变为马氏体的容易程度

网友(2010-05-23):
加入合金可以增加淬透性,还有与你的热处理工艺也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