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更好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0-04-11):
材料不锈钢!未标公差加减0.1MM、车削方法?最简洁而实用效率的

楼主:
图片出来 了
介绍一下我的见解,
1,粗车断面留量0.2
2,粗车断面孔各留量0.2
3,粗车外圆
4,前半截的环形槽及R到位
5,精车端面外圆到位
6,精车端面孔
7,后半拉R到位,空跑一下俩个r,避免接刀印
8,螺纹
搞定了准备掉头
缠销子厉害。。。。。
暂停的时候太多了

楼主:
忘了扎槽了,加到螺纹前边

网友:
请编辑1楼,添加附件,把图片上传一下,不要拷贝,那样上不来图片的。

楼主:
图片出来了,以前没有试过。。。。。

网友:
挖槽用白钢刀 其余用不锈钢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