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柱塞泵正反转的转换---请教

楼主(2010-04-11):
使用定量轴向柱塞泵时,如果要把正向转动(从轴端方向看)改为反向转动,需要有2个改变:1)配油盘更换:2)泄漏油口改为用对称的那个油口:通过这两步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小的知识点对我这种初学者还是很有用的,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更换配油盘具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应当是方向的改变吧,个人意见,不是很熟悉,期待高手来回答

网友:
好象固定斜盘的方向也的变吧.不然会不出油的.我这的CY14-1B要这样的.也是定量柱塞泵.不过搂主说的我没试过.
请大家补充.

网友:
改变配油盘怎么改呢?如何操作啊

网友:
配油盘就是对称的两个腰形孔,怎么改变?只有改变进、出油的接口的方向吧。同时要改变进、出油口的通径……不过这些没试过。

网友:
把配有盘掉面翻转过来安放,并把定位销改插在紧邻原销孔的另一销孔

网友A:
改电机的转向不是更简单,任意调换两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配油盘两面不一样的。

网友(2010-10-20):
想下载点资料,要威望没办法。
无聊,更贴,赚点威望!!!

网友:
哎,配流盘上面有减振槽,有些上面是不对称的。背面有销钉定位的槽就一个,也有2个的。

网友:
这种小的知识点对我这种初学者还是很有用的,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因为柱塞泵的配流盘吸油侧和压力油侧的腰形槽的尺寸以及三角槽是不一样的,如果要改变柱塞泵的方向就要重新做配流盘,不能简单的将配流盘调转安装。

网友:
改变固定斜盘的角度不就行了吗,还要变那些东西吗,电机也要同时转向……

网友:
没换过
不知道有哪位换过出来冒个泡

网友:
进出油口的两个配油盘应该是一样的吧,反过来装作用一样的吗?我也很想知道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定量泵,没法改变斜盘倾角的

网友(2010-11-19):
如果电机反转的话,改变一下后面的调节机构底座(整个地座泵壳转个180度)就可以了,不过要看缸体外壳有没有对称的油孔。换泵进出油口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电机的转向不是更简单,任意调换两根线就可以了

如果结构中的吸入口和排出口在反转状态不影响配油盘的给、排油状态就可以使用该方法。

网友(2011-01-03):
取出配流盘,可看到有三个定位销孔。把定位销取出安放到旁边定位孔就可。切忌放到相距很远的那个孔,那是作油马达时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