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成形回弹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11):
请教各位:钣金成形后,回弹的问题该如何有效的解决?

楼主:
怎么光有人看贴,没人回贴呀?
是这个问题太简单了,不屑于回呢还是太难人没人会回呀?

网友:
一是凭经验、二是相关工艺手册有计算公式,但只是参考,要修正。

网友:
模具成型角度加回弹量,减小模具成型角R,加大压边力。

楼主:
楼上所说的模具成型角度加回弹量,是不是把成型模做成负角度?本人也考虑过,但这样的话就存在着一个脱模问题。可否请楼上再讲得具体些?谢谢

网友:
你是必须要考虑到脱模的,你现在是怎么脱模的呢

网友:
脱模有困难的话,考虑改变模具结构,凹凸模倒装,凸模或凹模改成活动的。活动模具的结构可以参考一些模具资料,也可以自己想一些结构:比如比较常用的U形弯,我用的结构比较多的是凹模中间分成两块,单块割成88度,中间用一二根拉簧吊紧,合模时可以压成单角88度
遇到角度大大小于90,和一些有超过180的圆弧时我用注塑模里用的比较多的斜锲结构就是把冲床的塑向运动变成横向运动,加上导轨定位,效果也不错
成型模的回弹很难计算,建议尽量设计成可更换的结构!
本人用的结构比较土,欢迎各位大侠有更好的结构介绍

楼主:
谢谢青豆上路,请的很详细。下次就让车间按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
多半都是以经验为主力,这个不好说的

网友(2010-06-12):
消除回弹一般是修改模具形状,2下模加装定件器。3加大压力。4回弹大的材料去应力退火。

网友(2012-09-01):
现在有autoform回弹分析补偿软件啊,汽车厂很多用,但国内没多少精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