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开机后无法回零---请教

楼主(2010-04-11):
请教一下各位: & n8 S& \3 A& n* q1 e
数控车床开机后无法回零,原因是不是行程开关进水了或是行程开关里的线路断了?

网友:
是开机后 执行回零轴不移动,还是移动的时候压下了 行程开关却没有停止!

网友:
是什么样的回零装置?因为现在大部份全闭环的数控设备已经不用回零行程开关了,各轴只移动一小段距离,光栅尺就能读出绝对坐标,回零就完成了。用行程开关回零的话,要看设备的回零动作,楼主只说不能回零,还不够具体。

网友:
是不是几台故障啊

网友:
新手学习,有贴必顶。

网友:
新手上路,一路看一路顶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也弄不清楚。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
那你试一下咯 行程进水的话拿太阳底下晒 或用吹风机  开路的话你用万用表量下  或机械上面有无异物卡住现象

网友:
不知是不是开关问题,,,,,,,,,,,,,,,,

网友:
你试一下咯 行程进水的话拿太阳底下晒 或用吹风机  开路的话你用万用表量下  或机械上面有无异物卡住现象

楼主:
最后就用空压机给吹干了就OK了
就是进水的缘故

网友:
真是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 但我会帮你问的 别急

网友(2010-05-24):
我是一菜鸟,希望各位高手能多写点经验来,好让我在背后学上个一招半式的

网友:
开机后 执行回零轴不移动,还是移动的时候压下了 行程开关却没有停止!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是进水了,开机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