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不锈钢钣金件如何避免变形?

楼主(2010-04-11):
RT我经常发现一些不锈钢钣金件在焊接过程中发生了较大的变形,请问应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楼主:
难道都没人知道吗???

网友:
薄板件我们采用压痕方式来减少其焊接变形,同时焊缝尽量不要安排在应力集中之处。

网友:
焊接完成后,用超声方法可以有效的消除应力减少变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介绍一下么?谢谢!

网友:
网上搜索一下超声消除应力的设备很多。

楼主:
焊接完成后,用超声方法可以有效的消除应力减少变形。
引用 网友A:
对于尺寸比较大的钣金件也可以吗????

网友A:
对于尺寸比较大的钣金件也可以吗????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受尺寸的限制。

网友:
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网友:
多道退步焊,振动消应力

网友:
压痕方式 不知道是怎么样的焊接 ,还往高手指教

网友:
同意采用压痕方式来减少其焊接变形,同时焊缝尽量不要安排在应力集中之处。

网友(2010-05-30):
焊接完成后,用超声方法可以有效的消除应力减少变形。
引用 网友A:

“焊接完成后,用超声方法可以有效的消除应力减少变形”-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0-08-05):
压痕方式 ,不知道是怎么样的焊接?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