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电阻太大该怎么排除 ?

楼主(2010-04-11):
在接地电阻测试时,发现接地电阻太大(一般要求至少0.5欧),该怎么排除故障?

网友:
找一本图册,看一下,重新做接地端,
$ M  O3 _# _7 ?- P6 S再检查线路电阻,

网友:
不知道你具体指的是什么,一般情况下,如果接地电阻太大,你可以一点一点往上排查,看看故障在哪?如果把电路图发上来,我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
接地电阻太大?是一般要求最少0.5兆欧,那么多了更好啊?那你说太大是什么意思?是在做设备接地保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