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轴的偏心怎样测量?

楼主(2010-04-11):
偏心轴的偏心怎样测量

网友:
一般用回转法,打表就可以测量出来了。

网友:
卡盘夹住一个圆,打表另一个圆,读数除2就是两圆的偏心量.

网友:
夹在车床上打表

网友:
用两个v型铁架住用表打。

网友:
现在最常用的就是打表了
  看最大点和最小点

网友:
画个图演示一下就好了

楼主:
最大点减最小点 整数除2 那小数怎么算 比如1加减0.02 打表读数是206 请问这根轴的偏心距是否超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