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的热处理---请教

楼主(2010-04-11):
各位高手,大家好:我再设计一个空心轴,直径350mm,长度1350mm,壁厚40mm 要求外表面硬度HV900以上,外表面以下硬度HRc40,硬度层深度10到15mm,如何处理呢?

网友A:
很有难度,要达到HV900(HRC67)42CrMo是不行的,可以考虑先调质,然后渗碳或碳氮共渗,再淬火,表面硬化,冰冷。

网友:
我来看看呢,学习一下啊!希望高手来解答!

网友(2010-08-12):
要求比较高,做不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自己设计的话,采用这个技术标准,大家都没有办法做。
67HRC是高速钢的硬度了,要么是表面喷涂合金。否则,你的技术标准就是一个很难得技术了。

网友(2010-09-16):
碳氮共渗,再淬火,表面处理

网友:
基本上不可能达到要求

网友(2010-11-04):
加工留磨削余量,然后再淬火---磨削---氮化----CVD 涂层。(估计成本较高)

网友:
我有42CrMo表面处理专利,可以达到65HRc以上。可以联系我13704001571

网友(2011-01-03):
留余量淬火处理,磨,镀前抛,镀硬铬,镀后抛,呵呵

网友:
学习一下,不太懂,多多指教

网友:
学习一下,不太懂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目前对热处理知道的还很少~

网友(2011-02-14):
42CrMo理论上53左右应该可以,不知道能不能用渗碳渗氮?

网友:
我是来围观学习的

网友:
过来学习,大家讨论的激烈点啊

网友:
空心轴,直径350mm,长度1350mm,壁厚40mm 要求外表面硬度HV900以上,外表面以下硬度HRc40,硬度层深度10到15mm,如何处理呢?
粗加工后,外表面以下硬度HRc40,可以调质达到要求。外表面硬度HV900以上,可以在精加工后,或者半精加工后,用氮化处理达到要求。一般 氮化炉一开就要三天时间,氮化层一般不超过0.35, 氮化时炉温在600度左右,一般不会产生大的变形,但也有几丝的来去。若是要求精度高,可稍留磨量精加工。

网友:
碳含量为中碳,不象是参碳钢, 应该是正火 加高温回火,机加工后再淬火加多次高温回火.最后要做高频表面感应淬火.离子氮化等表面强化手段

网友:
支持i21#楼,先调质,后氮化

网友:
先粗车,去调质,再粗车,堆焊合金材料,再半精车

网友:
以前学热处理的时候觉得自己对热处理比较熟悉了。可是一提起具体工艺,眼前一片漆黑呀。等待高手。

网友(2011-04-01):
来学习,盼提高。。。。。。

网友:
这么高的要求啊,等着花钱吧

网友:
要求真的很高,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
学习,等楼主实验结果,看到底应该怎么做是正确的。

网友:
碳氮共渗,再淬火,表面处理。。。同意

网友:
不知道LZ现在是怎么做的呢???期待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表面先淬火后镀硬铬估计应该能到
但是中频淬火的话淬深能在5MM
左右可能到不了你说的深度

网友(2011-07-21):
空心轴,直径350mm,长度1350mm,壁厚40mm 要求外表面硬度HV900以上,外表面以下硬度HRc40,硬度层深度10到15mm,如何处理呢?
粗加工后,外表面以下硬度HRc40,可以调质达到要求。外表面硬度HV900以上,可以在精加工后,或者半精加工后,用氮化处理达到要求。
只是 硬度层深度10到15mm 有问题,不知是笔误——“10到15μm”,还是就是——“10到15mm”,

网友(2011-11-06):
引用 网友A:
很有难度,要达到HV900(HRC67)42CrMo是不行的,可以考虑先调质,然后渗碳或碳氮共渗,再淬火,表面硬化, ...

同意楼主的观点,另外可以考虑中频淬火

网友:
这个要求不太合理,硬化层10-15MM可能有问题。除此项要求外,碳氮共渗可满足。

网友:
学习学习!!不过还真的难达到啊!

网友:
表面不做特殊处理的化很难达到要求的硬度

网友:
难度很高啊!用的着这么高吗?

网友:
表里不一,表面硬度只有氮化可能达到,可以查下资料能否达到,否则必须改材料。
而里面硬度太高,就算你淬火后有40HRC,氮化温度较高,时间长,将降低内部硬度。
建议内部硬度达到调质硬度就可以了。

网友:
技术设计的永远的都是理想中的东西.从来不考虑可行性.

网友:
要求很高啊,估计很难达到啊........

网友(2011-12-08):
2#说的对,很有难度,硬化层太厚,硬度也太高!

网友:
直接调质即可吧
我们公司就是这样处理的 有点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