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一个钩子,材料选择---求助

楼主(2010-04-11):
我要做一个钩子,如图所示,因为受力较大,担心钩子被拉直。
我要选择什么材料呢,钩子用10mm的材料弯成。

网友:
没有受力大小,没有钩子尺寸,怎么分析?

网友:
总纳闷大家为什么不一次性把问题说清楚了

网友:
不知要承受多大的力啊,一般好一点的中碳钢,合金钢,最好再具体一点

网友:
要承受多大的力呢?呵呵,用弹簧钢就好了。。

网友:
用圆钢折弯吧  不过要看你的受力情况。

网友:
总纳闷大家为什么不一次性把问题说清楚了
引用 网友A:

说得好,呵呵。。。。。

网友:
看你的勾子结构形状,是用手拉的吧?充其量被勾的工件100kg左右,用16Mn问题不会太大。

网友:
45钢调质处理。为什么不一次性把问题说清。

网友:
看你的勾子结构形状,是用手拉的吧?充其量被勾的工件100kg左右,用16Mn问题不会太大。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手拉的 话,10mm钢筋就够强度了,不需要选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