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螺纹牙型的检测方法---请教

楼主(2010-04-11):
梯形螺纹牙型的检测方法.
用标准样板放到梯形槽内。样板一侧靠近与梯形螺纹一侧紧紧项靠。用塞尺检查牙定间隙,根据函数计算出 牙型误差

网友:
用影像法直接测量或投影法与放大图比对

楼主:
这种方法会不会有误差?误差一般在多大?

网友:
这种方法会不会有误差?误差一般在多大?
引用 网友A:

任何一种测量方法都有误差,误差的大小与你使用的仪器精度及方法有关。

楼主:
哦  非常感谢   谢谢.........

网友:
螺牙牙型的测量包含几个重要的参数:
大径,中径,小径,牙型半角,螺距,牙底圆弧,这几个重要的参数决定了螺牙的互换性,因此在螺牙标准里都有明确的公差规定。
其中外螺纹大径一般用外径千分尺测量,中径一般用三针法或用螺纹千分尺测量,其他的参数一般都同用投影仪测量。
你说的这种方法测量误差是另一回事,你测量出的牙顶间隙只能说明大径的尺寸,并不能说明其他问题。并且根据你的描述,是一种综合测量,无法反应每一个参数的数据,既然是综合测量,为什么不直接用螺纹量规呢?

网友:
说得对,为什么不用量仪呢。Johnson gage比较法测量,陪上标准件和梯形螺纹测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