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渐开线起始圆---请教

楼主(2010-04-11):
最近看到一份图纸,是一个斜齿轮 由于顶隙系数c=0.5 出现了 齿根圆半径df<基圆半径db,而且图纸上还标示了  渐开线起始圆直径,
我想做个3d模型,看糊涂了,希望哪位大侠能解释一下!

网友:
把图纸贴出来,需要有关数据:M?Z?a?x?h*?c*?
要成对齿轮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纸不好贴,不过我可以写下参数

mn=4.5 z=31   x=0  h=1  c=0.5  齿顶 da=167.496  压力角 20°  螺旋角 28.33999°   中心距离340  分度圆d=158.496  db=   146.46666       df=144.996.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纸不好贴,不过我可以写下参数

mn=4.5 z=31   x=0  h=1  c=0.5  齿顶 da=167.496  压力角 20°  螺旋角 28.33999°   中心距离340  分度圆d=158.496  db=   146.46666       df=144.996.
引用 网友B:

没给Z2=? 凑出Z2=102。
结论如下图:

网友:
怎么搞的,大一点的文件就传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好厉害 ,z2的确就是102 。

给出中心距了 340.

大侠是用ug画的把,能否加qq详细请教下一下,齿根的过渡曲线,您是如何处理的?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参考:
http://www.gearbbs.com/viewthread.php?tid=8291&highlight=

网友(2010-07-03):
很正常,齿根圆小于基圆

网友(2013-06-26):
常见齿根圆小于基圆的情况,不奇怪!